XINTF扩展并行液晶功能实现不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06):
用的是28335, 想通过外部总线功能实现一个并行液晶的功能,液晶驱动器是ST7567。XINTF配置没啥问题,但是液晶还是实现不了,所以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时序无法匹配呢,还是其他原因
这是液晶的时序图

XINTF的配置

void InitZone0(void)
{
    SysCtrlRegs.PCLKCR3.bit.XINTFENCLK = 1;  //使能XINTF模块时钟

    InitXintf16Gpio();    //XD0-16 XA0-19 XREDAY XRNW XWE0 XZCS

    EALLOW;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1; //配置XTIMCLK = SYSCLKOUT/2   6.67*2 = 13.34ns
    XintfRegs.XINTCNF2.bit.WRBUFF = 0; //不使用写缓冲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 = 1; //关闭XCLKOUT
    //时序
    XintfRegs.XTIMING0.bit.X2TIMING = 1;   //比例因子为2

    XintfRegs.XTIMING0.bit.XRDLEAD = 1;   //前导   3x2x13.34 = 80 ns
    XintfRegs.XTIMING0.bit.XRDACTIVE = 7; //有效 (7x2 + 1) x 13.34 = 200 ns
    XintfRegs.XTIMING0.bit.XRDTRAIL = 3; //结束  3x2x13.34 = 80 ns

    XintfRegs.XTIMING0.bit.XWRLEAD = 1;   //前导   3x2x13.34 = 80 ns
    XintfRegs.XTIMING0.bit.XWRACTIVE = 7; //有效 (7x2 + 1) x 13.34 = 200 ns
    XintfRegs.XTIMING0.bit.XWRTRAIL = 3; //结束  3x2x13.34 = 80 ns

    XintfRegs.XTIMING0.bit.USEREADY = 0;  //不使能XREADY信号
    XintfRegs.XTIMING0.bit.XSIZE = 3;   //16位数据线
    EDIS;

    asm(" RPT #7 || NOP");
}

网友:
TFT液晶有没有给例程移植一下就行了,我用的液晶屏控制芯片是ILI9488
用外部总线写16位的数据就行了,只要初始化正确,肯定有显示的

网友:
测一下频率啊,28335,一般都是可以的,速度不慢了

网友:
看一下,cs ,rd ,wr这些信号

网友:
看一下液晶配置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