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中vsin 和vac的区别

楼主(2021-12-06):
Pspice 中vsin 和vac的区别

网友:
Vsin 是正弦波,可以设置波型频率和波型幅值
Vac是交流源,频率是通用的50Hz/60Hz,不能设置频率,只能设置波型幅值.
我们通用的市电压其实是220Vac,也就是频率是50Hz的交流电压.

网友:
vsin可以用于瞬态特性分析,vac只能用于扫频特性分析

网友:
楼上说的挺好的

网友:
    来看看大佬们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