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高质量、可制造的柔性印制电路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21-12-06):
    设计一个高质量、可制造的柔性印制电路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
    最好是有目的地针对应用研究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网友:
    根据电路中所用的封装形式来确定电路参数

网友:
    确定配线位置和导线的路径,这将决定导体层的数量

网友:
    根据电流承载能力和电压计算导线宽度和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