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的onlineDRC怎么检查不出断线呢?

楼主(2021-12-06):
D10的onlineDRC怎么检查不出断线呢?

网友:
这个你要参考altiumdesigner公司的设计规则的相关规定了。你定义了什么样的规则,系统就会检查哪些规则。

网友:
你用的是破解软件吗?有些软件破解之后就不支持这种DRC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那位高手赐教下

网友:
是不是设置上出了问题,“UnRoutedNet”,这个是与它相关的,要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