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管理好自己的Altium封装文件呀,每次找一个封装都要找半天。

楼主(2021-12-06):
急求。。。。

急求。。。。

网友:
记住一些常用的,像SOP-8这种的就可以了
再自己建一个库,专门放自己经常用的封装,其实也并不多
封装的名字是可以自己改一下的,归类一下就好了
最主要的是有会建立自己的库,软件自带的基本是很少用到的
画板画多了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封装尽量标准化,方便后续查找。

网友:
    固定symbol和footprint,一次到位,省事一点

网友:
    标准化命名,封装分类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