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12-06):
    变频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1)变频器降低电力线路电压波动;
    (2)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启动电流;
(3)变频器启动时需要的功率更低;
    (4)可控的加速功能;
(5)可调的运行速度;
    (6)可调的转矩极限;
    (7)受控的停止方式;
(8)可逆运行控制;
    (9)节能;
    (10)减少机械传动部件。

网友:
    变频器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
它的主要作用是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流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所需要的电压电源,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