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修改锣带旋转后,为什么下刀点会移位?

楼主(2021-12-06):
cam350修改锣带旋转后,为什么下刀点会移位?

网友:
可以更改位置Tools -> Nc EDITOR Edit -> Change -> Mill Path -> Plunge/ Extract

网友:
正常来说下刀点是不会变的。转过来以后如果你还是以正面来看肯定是看着变了。你要以转过来后的角度去看就不会觉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