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中焊盘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1-12-06):
    SMT贴片加工对焊盘有一定的要求,而一个比较好的焊盘设计能够为后续的PCBA电路板的制造奠定更加牢固、高效的基础。
    1、对于波峰焊接面上的SMT元件,较大元件(如三极管、插座等)的焊盘应适当增加。例如,SOT23的焊盘可以加长0.8-1mm,以避免元件“阴影效应”造成空焊。

    2、焊盘的尺寸应根据元器件的尺寸确定。焊盘宽度等于或略大于构件的焊条宽度,焊接效果最好。

    3、一般在两个相互连接的元器件之间,我们会避免使用单个大焊盘,这是因为大焊盘上的焊锡将把两元器件接向中间。通常采用的正确做法是把两元器件的焊盘分开﹐在两个焊盘中间用较细的导线连接﹐如果要求导线通过较大的电流可并联几根导线﹐导线上覆盖绿油。

    4、SMT 元器件的焊盘上或在其附近不能有通孔﹐否则在REFLOW过程中﹐焊盘上的焊锡熔化后会沿着通孔流走﹐会产生虚焊﹐少錫﹐还可能流到板的另一面造成短路。

网友:
    焊盘的尺寸应根据元器件的尺寸确定

网友:
    对于波峰焊接面上的SMT元件,较大元件(如三极管、插座等)的焊盘应适当增加

网友:
    SMT 元器件的焊盘上或在其附近不能有通孔

网友:
    very good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classical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