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怎么是靠什么驱动的,和mos管有什么区别,同做开关管用的时候

楼主(2021-12-06):
三极管怎么是靠什么驱动的,和mos管有什么区别,同做开关管用的时候?

网友:
三级管是电流型控制器件,CMOS管是电压型控制器件。同时用做开关作用时,没太大区别,只是开关电流和开关速度有些差异,具体要看资料才能确定具体参数。

网友:
再看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