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电路,不用mos管而是用一个0欧姆电阻来做LED驱动电路会怎样?

楼主(2021-12-06):
单片机驱动电路,不用mos管而是用一个0欧姆电阻来做LED驱动电路会怎样

网友:
led端的电压为5V输入,lamp为单片机IO口控制端,如果不用mos管而是如图用一个0R电阻来控制灯的亮灭会怎样

网友:
    就是这个led驱动电路,如果不用mos管,而是如图用一个0R电阻会怎样,LED那端的输入电压是5V,控制端lamp是单片机IO口

网友:
    用0欧姆电阻的话,这个是不可控的

网友:
    用0欧就看你CPU供电电压和LED电压是否一样,CPU的灌电流能力能否满足要求。如果都满足无非就是CPU功耗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