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还是pspice好

楼主(2021-12-06):
Multisim还是Pspice好?能否具体讲解一下

网友:
这三种都是当前的主流仿真和设计 mulstisim主要是模拟器件和一些分离器件的仿真,而protel 则主要用于设计PCB用得较多 元件也多 也可以用来仿真,但没有那两个好学
pspice 好学易懂,但元件封装和实际的引脚有点不一样,很好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