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怎么批量改丝印元件号和值的位置

楼主(2021-12-06):
请大佬们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
CTRL+ALT+F 打开筛选条件对话框;

只勾选“标签(Labels)”选项,点击关闭;

CTRL+A全选(正常情况下只会全选丝印);

右键,properties,在弹出的元件标签特性对话框中输入你想要设置的丝印大小值;

点击确定,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