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结合板有人设计过吗?

楼主(2021-12-06):
    请教下比如一个4层的软硬结合板,软板是放在内层的,那软板上面的元器件是放在哪层的?top层还是内层?有没有一个实例可以提供参考下,之前没画过软硬结合板,谢谢。

网友A:
    元器件是放在同一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是放在同一层的

意思就是元器件也是放在top和bottom层?软板上的线路通过过孔来连接pad和内层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