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手动布线的PCB与原理图建立连接关系?

楼主(2021-12-06):
    如何把手动布线的PCB与原理图建立连接关系?9 l. E. ~$ ]3 [) T

网友:
    首先要建立一个工程:
    向左转|向右转
    然后吧PCB和原理图都加入这个工程,右击新建的工程:
    向左转|向右转
    加入后运行同步数据:
    向左转|向右转
    这样就可以建立起联系了,问题是你那些无方向性的2脚元件,要是一一对应的,比如电阻或无极性电容,要是一脚对一脚,2脚对2脚,否则就好更改原理图或PCB如,旋转一下就行了,当然编号也要是对的。若是有走线网络编号不对,可以全选说有走线,然后复制、删除、粘贴。就可以了,若是有其他错误还要根据错误提示逐一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