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在cst中怎么用离散端口仿真腔体或波导结构?

楼主(2021-12-06):
    在cst中怎么用离散端口仿真腔体或波导结构?如果我要将外部的场代入程序,怎么设置?

网友:
    要注意你磁流源的位置,是在哪个臂上,可以选两个点,然后加离散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用波导端口,用离散端口是否可行,可以尝试一下,就跟普通的电路电源连接一样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