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测试仪的五种连接方法

楼主(2021-12-06):
由于LCR测试仪的型号不同,其连接方法也会有不同,在此整理出五种连接方法的各自特点。一般情况,连接方法越麻烦,越能准确地进行测量。
 1.端子法
 虽然连接容易,但是由于接触电阻、连接电缆的串联阻抗(r)、连接电缆以及端子之间的杂散电容(Cs)会引起较大的误差,如果不是中等数量级的阻抗,那么测量误差就会比较大。
 2.端子法
对测试电缆和试样进行屏蔽,通过抑制杂散电容,减少对于高阻抗零部件的测量误差。主要可用于测量较小的电容量。
 3.端子法
设置独立的电压检测电缆,以消除由于测试电缆的串联阻抗所引起的电压降和接触电阻的影响等,是一种减少低阻抗零部件的测量误差的方法。需要考虑由于电缆之间的互电感(M)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使用在一个夹子上有2个相互绝缘的电极的开耳芬夹子,那么用2个夹子可以容易地进行4个端子的连接。
4.端子法
是一种减少测量阻抗误差的方法。
 5.端子对法
 对于交流阻抗的测量,与直流测量不同,其特点是不会受到温差电动势的影响。但是,由于电流电缆与电压电缆之间的电磁感应,测量的频率越高,要想测量低阻抗就越困难。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利用电缆的屏蔽层,使电流的去路和归路相互重叠,以抑制磁通量的产生,由此来减少由于电磁感应所引起的残留阻抗。
 对电流电压变换部分进行控制,由此使试样一端(Lp端子对)的电压接近于零。即使Lc端子对上的电压也接近于零,但是由于电流的去路与归路相互重叠,所以也能抑制电磁感应的影响。

网友:
端子法是一种减少测量阻抗误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