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039A高压衰减棒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1-12-06):
特点
超高灵敏度,在示波器观测时,比传统高压棒多出10倍的灵敏度!
 超高分辨率,使用PL-10转接器在数位电表观测时,比传统高压棒多出10倍的分辨率!
衰减1000倍,使你测量高电压时更为安全!
 适合测量LCD背光板,整流器等高压包的高压电路,带精美工具箱,收纳携带更方便!
 操作方法
 连接测试棒衰减端的地线(愕鱼夹)到好的接地点或可靠的接地测试端上。
 连接BNC连接头到示波器的BNC输入端口。
 先择示波器要求的量程范围。
 安全须知
 只有接受过高压测试培养训练,有过高压测试经验或能辨别高压危险情况的测试人员才能使用这种高压测试棒;
请不要一个人在超过人体安全范围的电压下工作;
每次使用高压测试棒测试端破损情况,如果有磨损,破损问题出现,千万不要使用此测试棒;
双手,鞋,地板和工作椅一定要保持干燥,并避免在潮湿,发霉或者其他影响安全测量的环境下进行测量工作;
 在连接或者拆下测试棒以前,需要把高压电源关闭;
                            高压测试棒要保持干净,污垢等沾染物能在测试棒表面提供传导途径,一定要使用无安全隐患的测试棒。
 匹配电容调整
P6039A连接测试棒至示波器,输入200Hz方波至测试棒测试端然后调整示波器控制项进而显示一些波形,并针对方波波型上升型态调整位于BNC接头的可变电容器。
正确调整200Hz方波的示意图
警告:
 (1)200Hz方波请使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20Vp-p,或是选用本公司出品的FG-32/52/72/102等机种。
 (2)非专业人员请勿调整Hole2,Hole3调整点。
(3)本产品出场时已经对Hole2,Hole3调整过,请安心操作使用。
(4)调整时请使用本公司附的指定调棒。
(5)当待测高压的频率超过40MHz时,为了取得更好的频率响应与更佳的接地,请将长地线更换为愕鱼夹(BP-276N-D)。

(6)当测量电压超过25KV以上时(限P6028A/P6039A机种),请安装随机附件HI-25,将获得40cm以上的绝缘体表面距离(根拒CE准则:量测40KV电压必须要有40cm以上的绝缘体表面距离)。

注意事项
请勿试图把测试设备的接地线从地面接线柱上移开。
接地连接是测试棒安全操作的一个关鍵点。当高压测量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种连接将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者对连接结的示波器,测试棒产生损害。在测试棒测试端测试连接高压前,一定要先连接好地线,并且地线连接不能轻易挪开,直到高压测试端远离高压源。
绝对不能把接地线与高压电源连地或者把测试棒测试端接地。
 打开高压源以前要保证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没有和测试设备接触。
 测量电压时,请牢记被测电压是实际读数的1000倍。
在移走接地夹以前一定要把测试棒高压测试端从高压源上断开。
 清洁
· 只需清洗测试棒外部和电缆即可,用软棉布轻轻沾点酒精和水清洗。不可以把测试棒的任何部分浸泡在液体里。
· 在做电压测量以前要使测试棒全部干燥。
· 不要把测试棒放进有腐蚀性溶液或有腐蚀性烟气里,因为这样将可能引起测试棒和电缆的破损。

网友:
接地连接是测试棒安全操作的一个关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