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源极与漏极之间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12-06):
三相逆变电路Mos管源极与漏极之间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作用是什么

网友A:
    RC作用是延迟mos管打开的时间

网友:
    延迟mos管打开的时间

网友:
    缓启动,但是不能太大

网友:
    可以用来延迟mos管的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作用是延迟mos管打开的时间

    你好 什么应用情况需要延时呢?或者是假一些延时的优点是什么呢 小白求解

网友:
    RC延时一般不是加在栅极那边吗(额额额前几天刚学的去开关抖动),跟加在源漏两极差距大么?(萌新发言)

网友:
    FYI,还得凑足十个字。。。

    DS并联电容

    DS并联电容

网友(2022-01-21):
    我还没见过在源漏极间加电容的,好想看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