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使用确实比三极管麻烦很多。主要原因是

楼主(2021-12-07):
1、学习的时候MOS本来就学得少,不像三极管这样可以经常摸,可以说,很多人连MOS管的样子都没见过,更不用说三个脚如何分辨以及如何使用的问题。
2、MOS使用条件比三极管要麻烦,它是电压驱动,且对静电比较敏感,使用保存都不方便。特别是PMOS,有些还用负电压驱动。不过有一点比三极管好,MOS管有自限流特性,即便是烫得连手都捏不住,但可能工作得好好的。三极管要是这样,往往撑不过30秒.
3、选型的时候,最需要注意以下参数(重要性按次序排列):
(1)最大电流,即D和S之间的最大允许通过电流。
(2)耗散功率
(3)耐压值
一般是要自己查手册,然后去商家地方问,最好能搞到电话,直接打电话过去,否则在电子市场一家家找过去,非常麻烦。
还有就是小功率和大功率的MOS管都比较难找,最容易找的就是TO220封装的中功率管。
就MOS管本身类型中来说,NMOS管很多,而PMOS管类型很少,而且价格要贵很多,上次我看到的就要高一倍。
你如果是在开关电源等功率电路里用,要选增强型的。

网友:
学习的时候MOS本来就学得少,不像三极管这样可以经常摸,可以说,很多人连MOS管的样子都没见过,更不用说三个脚如何分辨以及如何使用的问题

网友:
    MOS使用条件比三极管要麻烦,它是电压驱动,且对静电比较敏感,使用保存都不方便。

网友:
    如果是在开关电源等功率电路里用,要选增强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