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电源载波5V方波与32V电压进行叠加?

楼主(2021-12-07):
异或门输出的5V方波经过场效应管后与32V的电压叠加,(也就是想将方波抬高32V),让电源上载波。不知道为什么叠加不上,32V输出的电压也是经过场效应管控制的,叠加没有进行电路上的处理,只是方波和32V电压输出连接到一起,这样做对吗?有什么好办法帮忙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
要精确计算32V和5V的内阻,你会发现这相当于短路,所以一般都是电流调制多些,只要在32V的基准上机上0.1-0.2V的信号,然后在接收回路中用电容取出并放大即可,必要时要加电感(卸载你的信号)。

网友:
加个自举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是电源电压,自然 5V 脉冲、32V 都需要足够的驱动能力,叠加电路不能影响这个能力。 简单的 异或门,哪来的 普通电源级别的驱动能力。
这个调制电源,如果载波频率不高,可以调制电源的参考端实现输出的脉动
   如果频率比较高,就需要两路电源加至少一个高频电源开关电路来实现(低压32V经过一个二极管输出,高压37V经过开关输出,或者两个都经过开关输出)

网友:
    在基准电压上加个0.1-0.2V电压

网友(2022-04-13):
    嘉讯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力载波通信设备研发 技术支持:15564870569,刘工 致力于宽带载波通信模组,电力载波智慧路灯控制器,电力载波光伏关断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