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与LM393哪个做方波发生器好?

楼主(2021-12-07):
LM358与LM393哪个做方波发生器好?

网友:
多数是用lm393

网友:
一个是双运放 一个是电压比较器  通常多见采用运放

网友:
LM358不具有轨至轨输出特性,最高输出电平比电源电压VCC低1.5V左右。

网友:
LM393输出端为开路集电极结构,要输出高电平,就必须接适当的上拉电阻。

网友:
电脑 、扳手、电钻等

网友:
    按理说LM393比较合适做方波发生器,因为LM393是比较器,电平转换速度要比运放快一些,所以出来的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陡峭些,但正如5#说的,比较器是集电极高阻态输出,无法驱动大电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