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更新网表封装变动,怎么才能检查出来?

楼主(2021-12-07):
一个PCB设计完后,如果客户更新了网表,有一些封装更换了,比如0603换成0402,这种不知道那些封装改了,怎么才能快速的检查出哪些封装改动过。谢谢大家!

网友:
在 orcad 中重新生成网表。到网表文件夹下可以看到,既有新网表也有旧的网表。采用默认的命名即可

网友:
打开Allegro重新导入(import)网表。在“Place changed componet”处选择“Always”。导入后即可在不改变布局的情况下,修正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