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找不到鼠标定位光圈

楼主(2021-12-07):
布线的时候,正常情况是鼠标点到焊盘的时候,会有一个白色的圆圈定位,不知道怎么弄的 现在没有了,求救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圆的焊盆吧,如是方的就当然没有了

网友:
直接切换电气栅格,shift+E

网友:
应该是不小心把捕捉给关掉了,快捷键D+O,在新窗口下半部分勾选:Snap To Grids 和 Snap To Object Hotspots ,试试看

网友:
对了,我刚才讲的是AD,你用的哪款软件,AD? PADS还是Cadence?设置应该都不同的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