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怎么实现和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21-12-07):
    PC怎么实现和51单片机的通信,用wifi,zigbee或者其他的方式实现操作,怎么才可以呢?

网友:
    51单片机和PC的通讯方式不一样,所以需要中间转换的一个工具,一般都是用一个叫 “串口调试工具” 的东西。是个硬件加软件的 东西。
它的硬件需要你在两头分别将PC和单片机连起来,软件就需要简单的设置串口等一些功能,一般操作说明上都有。
然后就可以再PC上编写程序,通过调试工具烧录到单片机上,然后让单片机执行。

    以上就是他的通讯过程。

网友:
    一个可以连串口,还有可以串口转usb吧

网友:
    用串口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