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在电路设计方面的优点

楼主(2021-12-07):
设计效率高,设计周期短
由于计算机的高效率,CAD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传统设计方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反复设计过程。传统方法的样机调试和小批量生产过程,在电路CAD中可由容差分析和优化设计实现。不但能设计电路的性能,而且能事先估计它的生产合格率。这样就能大大提高了设计的效率,缩短了设计周期。
提高了设计质量
电路CAD工具采用更为精确和更为接近实际电路模型和元器件模型,并备有通用元器件的模型参数库。除了常规的模拟外,还可以模拟各种寄生虫参数的影响,模拟元器件参数变化对电路性能的影响。而且可以避免传统设计方法中因仪器仪表接入而引起的各种插入误差。另外,利用CAD工具可以方便的进行多种设计方案的比较和优选,从而选择最佳的设计方案。
降低设计成本
电路CAD工具节省了大量的实验样机试制以及批量试投产等设计过程,同时大大节约了原材料、仪器设备和人力。电路CAD工具还能对设计结果电规则和设计规则检验、可测性分析,故障模拟以及过压过载等极限条件检测。这就减少了设计错误的发生和返工所造成的浪费,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品的经济效益。
充分发挥了设计人员的创造性
采用电路CAD工具后,设计人员面对的不再是各种仪表、元器件,甚至不再是纸和笔,而是计算机的屏幕。设计者惯用的仪器,如示波器、频谱仪、网络分析仪、扫描仪和通用测量仪器等等都可以用电路CAD工具来实现。设计人员面对频幕每个窗口都用相应的一组选单,如同真实仪表上的一套旋钮一样,设计者在频幕上改变选单就相当于调整仪器旋钮。高分辨率图像功能和多窗口系统,可以使设计人员同时控制几个窗口,例如可以在第一个窗口绘制电路原理图,在第二个窗口中仿真此电路的功能,在第三个窗口中观察他的仿真输出波形,甚至可以在第四个窗口中进行PCB版图设计等等。这样,设计人员能从繁琐的计算、查表、绘曲线等事务中解放出来,以更多的精力从事创造性的设计工作。

网友:
由于计算机的高效率,CAD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传统设计方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反复设计过程

网友:
    利用CAD工具可以方便的进行多种设计方案的比较和优选,从而选择最佳的设计方案

网友:
    减少了设计错误的发生和返工所造成的浪费,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品的经济效益。

网友:
    设计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