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FPC板面缺陷的介绍

楼主(2021-12-07):
1、气泡
  FPC印制板线条间或单根线条侧面,在显影后有气泡产生。主要原因:两根或多根线条间起气泡主要是由于线条间距过窄且线条过高,网印时使阻焊料无法印到基材上,致使阻焊料与基材间有空气或潮气存在,在固化和曝光时气体受热产生膨胀引起单根线条主要是由于线条过高引起,在刮刀与线条接触时,线条过高,刮刀与线条间的角度增大,使阻焊料无法印到线条根部,使线条根部侧面与阻焊层间有气体存在,受热后产生气泡,解决的方法有:网印时应目检网印料是否完全印到基材及线条侧壁,电镀时严格控制电流。

2、孔里阻焊
  所造成的原因是在网印时没有及时印纸,造成网版堆积残余油墨过多,在刮刀压力下把残余油墨印入孔内,解决方法是及时印纸,还有丝网目数太低,也会造成孔里阻焊,要选用高网目的丝网制版,印料粘度太低,换用粘度大的印料,刮板网印角度大小,适当调大刮板网印角度,刮板刀口变圆,磨锐刮板刀口。
  3、跳印也称飞白
  主要是由于电镀电流过大,镀层厚,造成图形线条过高,在网印FPC印制板时,由于刮板刀与网印框成一定角度网印,所以在线条两侧由于线条过高,就不下墨:造成跳印,另一个原因是刮板刀有缺口,缺口处不下墨,造成跳印,解决的方法主要有控制电镀电流和检查刮板刀是否有缺口。
  4、氧化
  FPC印制板阻焊层下铜箔线条上有发黑的迹象,造成的原因有擦板后水未烘干,印阻焊前印制板表面被液体溅过或是用手模过,解决的方法是网印时目检印制板两面铜箔是否有氧化现象。
  5、图形有针孔
  原因是照相底版上有污物,使印制板在曝光过程中应见光的部分没有见光,造成图形有针孔,解决方法是在曝光过程中经常检查照相底版的清洁度。
  6、表面有污物
  因为FPC印制板网印间是属于洁净间,所以,在网印抽风口处应有一根静电线来起到吸附空气中的飞毛等杂物的作用,所以,为了减少表面污物,就要充分保证洁净间的洁净度并适当的实施一些具体措施:如进入洁净间要充分保证操作者的清洁度,避免无关人员穿行洁净间,定期打扫洁净间等。
  7、表面不均匀
  在网印时没有注意及时印纸,清除网版的残余油墨,造成表面不均匀,解决方法是要及时印纸清除网版的残余油墨。
  8、重影
  整个FPC印制板上焊盘旁边有规律的墨点存在,出现的原因是网印时FPC印制板定位不牢和网版上的残墨没有及时去掉堆积到印制板上,解决的方法是用定位销固定牢固和及时印纸去掉网版上的残墨。
  9、两面颜色不一致
  所造成的原因,有可能是两面网印的刀数相差很大,还有是新旧墨的混用,有可能一面是用搅拌好的新墨,而另一面是用的放置很长时间的旧墨,解决方法是尽量避免以上两种情况的出现。
  10、龟裂
  由于在FPC曝光过程中,曝光量不足,造成板面有细小裂纹,解决的方法是测曝光量使曝光灯能量,曝光时间等参数综合值达到9—11级曝光级数之间,在这个范围内就不会出现龟裂。

网友:
孔里阻焊所造成的原因是在网印时没有及时印纸,造成网版堆积残余油墨过多,在刮刀压力下把残余油墨印入孔内

网友:
FPC印制板线条间或单根线条侧面,在显影后有气泡产生。

网友:
进入洁净间要充分保证操作者的清洁度,避免无关人员穿行洁净间,定期打扫洁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