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有哪些

楼主(2021-12-07):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电子元器件。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元件和电小型机器、仪器的组成部分,是由若干个零件构成,可以在同类产品中通用。例如,电容、晶体管、游丝发条等等。
常见的电子元器件包括:电阻、电容器、电位器、电子管散热器、机电元件、连接器、半导体分立器件、电声器件、激光器件、电子显示器件、光电器件、传感器、电源、开关、微特电机、电子变压器、继电器、印制电路板、集成电路、各类电路、压电、晶体、石英、陶瓷磁性材料、印刷电路用基材基板、电子功能工艺专用材料、电子胶(带)制品、电子化学材料及部品等。

1、元件:工厂在加工时没有改变原材料分子成分的产品叫做元件,它不需要能源。常见的有:电阻、电容、电感。
元件可分为两类,分别是电路类元件和连接类元件。电路类元件有二极管、电阻器等等;连接类元件有连接器、插座、连接电缆、印刷电路板。

2、器件:工厂在生产加工时改变了原材料分子结构的产品被叫做器件,它分为主动器件和分立器件。主动器件有如下几个特点:自身消耗电能、需要外界电源;分立器分为双极性晶体三极管、场效应晶体管、可控硅、半导体电阻电容。
电阻:电阻在电路中用"R”加数字表示,如:R1表示编号为1的电阻.电阻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等。
3、电容:电容在电路中一般用"C"加数字表示(如C13表示编号为13的电容)。电容是由两片金属膜紧靠,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而组成的元件。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
电容的容量大小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它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
4、晶体二极管:晶体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D”加数字表示,如: D5表示编号为5的二极管。
作用: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电性,也就是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阻很小;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
因为二极管具有上述特性,无绳电话机中常把它用在整流、隔离、稳压、极性保护、编码控制、调频调制和静噪等电路中。
5、电感器:在电子制作中虽然使用得不是很多,但它们在电路中同样重要。我们认为电感器和电容器一样,也是一种储能元件,它能把电能转变为磁场能,并在磁场中储存能量。电感器用符号L表示,它的基本单位是亨利(H),常用毫亨(mH)为单位。它经常和电容器一起工作,构成LC滤波器、LC振荡器等。另外,人们还利用电感的特性,制造了阻流圈、变压器、继电器等。

6、组合电路:集成电路是一种采用特殊工艺,将晶体管、电阻、电容等元件集成在硅基片上而形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器件,英文缩写为IC,也俗称芯片。

网友:
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元件和电小型机器、仪器的组成部分,是由若干个零件构成,可以在同类产品中通用。

网友:
    工厂在加工时没有改变原材料分子成分的产品叫做元件,它不需要能源

网友:
    集成电路是一种采用特殊工艺,将晶体管、电阻、电容等元件集成在硅基片上而形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器件,英文缩写为IC,也俗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