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电路电荷泵电压输出端口配置问题

楼主(2021-12-07):
两张图上面的配置有区别吗?正确的是哪一种?

网友:
    上面那个是选的有极性电容的接法,下面这个是无极性电容接法。都是一样的,只要看你电容的选择

网友:
    問題是有下面那種接法嗎?

    Maxim MAX3222-MAX3241.pdf

    TI MAX3232.pdf

网友:
    第一个图是有极性电容,所以需要考虑电流流向,按特定的方向来接。第二个图是无极性电容,不需要考虑方向

网友:
    两种都行,没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