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的元件库和封装库的对应关系怎样设置?

楼主(2021-12-07):
自己制作的元件库和封装库的对应关系怎样设置?

网友:
比如说我自己整了个触摸感应点的元件库,我在PCB. lip里也做好封装假设名字是touch,但两者之间怎样建立联系? 意思就是在原理图里点这个元件,没法在footprint里选touch这个封装。

网友:
原理图中直接把元件封装名字命成touch,在PCB文件中,加载这个库就行了

网友:
PCB库元件的名字即为原理图的封装

网友:
    把原理图库文件和PCB库文件放在一个工程下,在原理图库中做关联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