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元件.lib库

楼主(2021-12-07):
1、调用Pspice
model
editor(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和
capture
cis在一个文件夹下)然后找到相应的元件库,打开相应原件就可以看到参数了。
2、选中元件,在“edit”下拉菜单中,有edit
pspice
model选项。

网友:
olb是元件符号库,单独下载这个当然不能仿真成功啦。
lib是元件电气特性描述库,一般的元件都是打包下载的。
仿真时,注意将你新添加的元件库,导入你的仿真元件库里。这个在simulation
settings里面可以设置。
具体的做法是:
打开simulation
settings
选择library选项将新的库添加进来。默认只有一个nom.lib
最后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