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接口问题

楼主(2021-12-07):
这一个电路,我烧录线接在mcu,,电阻100欧 ,然后进行烧录,可以正常;
    但是我把电阻换成0Ω后,就无法正常烧录,然后又把电阻重新更换过来就又可以烧录了,请问这个电阻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這種問法很籠統,以前遇到一種狀況是 UART 一接上去,TXD 會漏電到被燒錄端,造成裝置無法進入燒錄模式。
串了 1K 之後,雖然還是有漏電,但因不足以啟動被燒錄端的部分電路,之後就能夠正常燒錄了。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两种情况下的波形,100欧姆电阻主要用于阻抗匹配,使用0欧时,电路容易受到干扰而存在信号问题,进而导致无法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問法很籠統,以前遇到一種狀況是 UART 一接上去,TXD 會漏電到被燒錄端,造成裝置無法進入燒錄模式。
 ...

    因为也不太知道逻辑,所以问的。。。

因为这事老大还得意的说了一句,这就是研发

    你若是 UART 先上,之後再給電燒錄,這狀況就有可能。不是的話,就得另外想想有無其它可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也不太知道逻辑,所以问的。。。

    因为这事老大还得意的说了一句,这就是研发

    谢谢版主,我再自己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再自己试一下

爛公司的鬼故事
    原因跟解法給樓主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問法很籠統,以前遇到一種狀況是 UART 一接上去,TXD 會漏電到被燒錄端,造成裝置無法進入燒錄模式。
    ...

    多年以前遇到过一个问题:当初我去接手一个项目,就遇到类似的问题,通过一个IO做GPO去控制另外一端,不连接时候,GPO通过程序拉高,测试没问题,通过线连接到另一端后,不管怎么样都拉不高;怎么办,在线上串1K的电阻,完美解决
    分析,1、查看规格书IO输出电流小,大概1mA,另一端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容性负载,所以导致IO拉高时挂掉;串接电阻完美解决

网友:
    应该是有一定的滤波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爛公司的鬼故事
    原因跟解法給樓主參考!

    是电流倒灌导致的

    樓主講的是貴公司的問題,還是我講的鬼故事???

网友:
    示波器量一下两种情况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