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管脚配置

楼主(2021-12-07):
DSP28335有88个管脚可供用户配置使用,他们可以当普通的IO端口使用,也可以使用管脚的复用功能。所有管脚的配置都是通过寄存器进行配置。接下来我将介绍DSP28335关于管脚配置所用到的寄存器以及怎么用。
DSP28335管脚分为三组A(GPIO0GPIO31),B(GPIO32GPIO63),C(GPIO64~GPIO87)。

GPIO控制寄存器:

1、GPxCTRL:控制ADC采样周期和时钟
2、GPxSELn:控制输入信号保持多少个采样周期才被采样(通过GPxCTRL和GPxSELn对输入信号进行处理,使输入信号符合我们所要的标准,具体设置参见User Guides)
3、GPxMUXn:管脚使用复用功能时设置寄存器,仅仅使用普通IO功能不需要管他(默认为普通IO)
4、GPxDIR:控制管脚输入输出方向(必须先给GPxDAT寄存器赋值才可以设置为输出,若不赋值会输出默认值)
5、GPxPUD:设置管脚的上拉电阻(GPIO0~GPIO11的上拉电阻默认是不设置的,其他管脚的上拉电阻默认是接上的)
在ccs中怎么设置这些寄存器呢?
输入GpioCtrlRegs后按点(.)就会提示出以下寄存器,一路点下去最后赋值即可。

GPIO低功耗模式和中断寄存器:

1、GPIOXINTnSEL:选择gpio0~gpio31哪个作为XINTn中断源输入管脚,n是INT1或INT2
2、GPIOXNMISEL:选择gpio0~gpio31哪个作为NMI中断源输入管脚
3、GPIOLPMSEL:选择gpio0~gpio31作为低功耗模式
注:Port A作为XINT1/2/3中断源的输入端口,Port B作为XINT4/5/6/7中断源 的输入端口。
在ccs中怎么设置这些寄存器呢?
输入GpioIntRegs后按点(.)就会提示出以下寄存器,一路点下去最后赋值即可。

GPIO数据寄存器:

1、GPxDAT:输入状态,读取管脚输入数据;在输出状态,可以设置输出电平的高低
2、GPxSET:只能设置输出高电平,当给寄存器赋值为0时会被忽略
GPxCLEAR:所以管脚设置设置为低,当给寄存器赋值为0时会被忽略
3、GPxTOGGLE:输出电平反转
在ccs中怎么设置这些寄存器呢?
输入GpioDataRegs后按点(.)就会提示出以下寄存器,一路点下去最后fu赋值即可。

网友:
GPxMUXn管脚使用复用功能时设置寄存器

网友:
GPxDAT输入状态,读取管脚输入数据

网友:
DSP28335有88个管脚可供用户配置使用

楼主:
CTRL是控制ADC采样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