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浅析

楼主(2021-12-07):
一、什么是wifi 模块

        百度百科上这样定义:

        Wi-Fi模块又名串口Wi-Fi模块,属于物联网传输层,功能是将串口或TTL电平转为符合Wi-Fi无线网络通信标准的嵌入式模块,内置无线网络协议IEEE802.11b.g.n协议栈以及TCP/IP协议栈。传统的硬件设备嵌入Wi-Fi模块可以直接利用Wi-Fi联入互联网,是实现无线智能家居、M2M等物联网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WiFi 模块主要分类

      Wi-Fi模块可分为三类:

a -- 通用Wi-Fi模块

       比如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上的USBorSDIO接口模块,Wi-Fi协议栈和驱动是在安卓、Windows、IOS的系统里跑的,是需要非常强大的CPU来完成应用;

b -- 路由器方案Wi-Fi模块

      典型的是家用路由器,协议和驱动是借助拥有强大Flash和Ram资源的芯片加Linux操作系统;

c -- 嵌入式Wi-Fi模块

      32位单片机,内置Wi-Fi驱动和协议,接口为一般的mcu接口如UART等。适合于各类智能家居或智能硬件单品。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普通Wi-Fi模块与嵌入式Wi-Fi模块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笔记本、手机、平板电脑等这类产品具有强大的CPU和大容量的存储器进行网络通信数据的处理和存储,因此在使用WIFI时不需要额外的MCU,完全借助其高速处理器和庞大的软件系统。但是对于家电,仪表,LED灯等智能家居产品,因为该类产品的主控芯片可能是成本很低、功能简单的MCU,因此这类产品无法支持普通Wi-Fi的功能。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通WIFI的功耗比较高,而嵌入式WIFI在功耗上做了很大的改善,比较适合对功耗要求高的无线家电设备。

       基于上述原因,各个无线厂商相继推出了嵌入式WIFI模块。嵌入式WIFI模块的特点是软硬件集成度高,整个嵌入式WIFI模块集成了射频收发器、MAC、WIFI驱动、所有WIFI协议、无线安全协议、一键连接等。总之,一句话:嵌入式WIFI应物联网而生!

     下面我们针对嵌入式WIFI与普通WIFI来进行对比,通过下表的对比,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到什么是嵌入式WIFI

嵌入式WIFI模块

普通WIFI模块

适用范围

无线家电、仪表、智能灯泡等智能家居设备

笔记本、手机、平板电脑等

主控芯片

模块上集成的MCU

x86 CPUARM等高速微处理器

接口

UARTSPII2CSDIO

USBSDIO

功耗

产品

TICC3200系列、MXCHIP系列、ASIX系列

AtherosHF-LPA系列等

瑞昱RTL81xx系列、威盛VT系列、雷凌RT系列、

博通BCMMarvell、高通Atheros

开发设计

内置WIFI驱动、MACWIFI协议、无线安全协议等,

所有的网络软件封装成一个UARTSPI接口的设备,

使用简单,只需要往UART或者SPI收发数据即可。

从整体软件层面上看,不属于网络设备。

需要在主机添加WIFI驱动、同时需要依赖主机的网络协议栈等软件平台资源,

从整体软件层面上看,属于网络设备,使用时需要遵循网络相关的协议。

下面是笔者所用一款USB接口的WiFi模块原理图:

三、WiFi模块主要功能

      Wifi 模块 包括两种类型的拓扑形式:基础网(Infra)自组网(Adhoc),要说明无线网络的拓扑形式,首先要了解两个基本概念:

a -- AP

       也就是无线接入点,是一个无线网络的创建者,是网络的中心节点。一般家庭或办公室使用的无线路由器就是一个AP

b -- STA站点

       每一个连接到无线网络中的终端(如笔记本电脑、PDA及其它可以联网的用户设备)都可称为一个站点。

1、基于AP组建的基础无线网络(Infra)

      Infra:也称为基础网,是由AP创建,众多STA加入所组成的无线网络,这种类型的网络的特点是AP是整个网络的中心,网络中所有的通信都通过AP来转发完成

附:

笔者所用WiFi模块有两种系统设置:  无线网类型AP Infra

AP是将wifi模块当路由器使用,这样手机和电脑就可以直接连接wifi模块了。

Infra 是将wifi模块当基础设备使用,用于连接别的路由器。

2、基于自组网的无线网络(Adhoc)

      Adhoc:也称为自组网,是仅由两个及以上STA自己组成,网络中不存在AP,这种类型的网络是一种松散的结构,网络中所有的STA都可以直接通信

3、安全机制

     本模块支持多种无线网络加密方式,能充分保证用户数据的安全传输,包括:WEP64/WEP128/ TKIP/CCMP(AES) WEP/WPA-PSK/WPA2-PSK。

4、快速联网

      本模块支持通过指定信道号的方式来进行快速联网。在通常的无线联网过程中,会首先对当前的所有信道自动进行一次扫描,来搜索准备连接的目的AP创建的(或Adhoc)网络。本模块提供了设置工作信道的参数,在已知目的网络所在信道的条件下,可以直接指定模块的工作信道,从而达到加快联网速度的目的。

5、地址绑定

     本模块支持在联网过程中绑定目的网络BSSID地址的功能。根据802.11协议规定,不同的无线网络可以具有相同的网络名称(也就是SSID/ESSID),但是必须对应一个唯一的BSSID 地址。非法入侵者可以通过建立具有相同的SSID/ESSID的无线网络的方法,使得网络中的STA联接到非法的AP上,从而造成网络的泄密。通过BSSID地址绑定的方式,可以防止STA 接入到非法的网络,从而提高无线网络的安全性。

6、无线漫游

    本模块支持基于802.11协议的无线漫游功能。无线漫游指的是为了扩大一个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由多个AP共同创建一个具有相同的SSID/ESSID的无线网络,每个AP用来覆盖不同的区域,接入到网络的STA可以根据所处位置的选择信号最强的AP接入,而且随着STA的移动自动在不同的AP之间切换。

四、工作方式

1、主动型串口设备联网

      主动型串口设备联网指的是由设备主动发起连接,并与后台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上传或下载)的方式。典型的主动型设备,如无线POS机,在每次刷卡交易完成后即开始连接后台服务器,并上传交易数据。PUSH型串口设备联网的拓扑结构如右图所示。其中,后台服务器作为TCP Server端,设备通过无线AP/路由器接入到网络中,并作为TCP Client端。

2、被动型串口设备联网

      被动型串口设备联网指的是,在系统中所有设备一直处于被动的等待连接状态,仅由后台服务器主动发起与设备的连接,并进行请求或下传数据的方式。典型的应用,如某些无线传感器网络,每个传感器终端始终实时的在采集数据,但是采集到的数据并没有马上上传,而是暂时保存在设备中。

      而后台服务器则周期性的每隔一段时间主动连接设备,并请求上传或下载数据。

     此时,后台服务器实际上作为TCP Client端,而设备则是作为TCP Server端主要特性2.4GHz, IEEE 802.11b/g内部PCB天线,可选外部天线支持基于AP的网络(Infrastructure)/对等网络Ad-Hoc (IBSS))/ 虚拟AP 模式 ,IPHONE/IPAD/Android 设备也能不用AP/路由器而直接连接支持802.11i加密方式:WEP-64/128,TKIP (WPA-PSK) and AES(WPA2-PSK)MCU内置TCP/IP协议栈3路UART串行接口(其中1路支持DMA 模式, 全功能串口,波特率最高支持921.6Kbps)SPI接口、I2S/PCM接口Digital Video端口高达24个GPIO口(部分GPIO将会和上述接口复用)全功能TCP/IP协议栈,TCP/IP传输带宽达到10Mbps以上支持三种带有定时自动唤醒功能的WiFi节能模式

网友:
典型的是家用路由器,协议和驱动是借助拥有强大Flash和Ram资源的芯片加Linux操作系统

网友:
    普通WIFI的功耗比较高

网友:
      Wifi 模块 包括两种类型的拓扑形式:基础网(Infra)和自组网(Adhoc)

网友:
    主动型串口设备联网指的是由设备主动发起连接,并与后台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上传或下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