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知识点

楼主(2021-12-07):
    01  三个极的判定

    G极(gate)—栅极,不用说比较好认;

S极(source)—源极,不论是P沟道还是N沟道,两根线相交的就是;
    D极(drain)—漏极,不论是P沟道还是N沟道,是单独引线的那边。

    02  N沟道与P沟道判别

箭头指向G极的是N沟道;
    箭头背向G极的是P沟道。

    作为国内领先的电子元器件线上授权代理商,唯样商城有超10万种现货库存,2000万型号数据库,满足您的元器件正品现货采购需求! TE

    03  寄生二极管方向判定

不论N沟道还是P沟道mos管,中间衬底箭头方向和寄生二极管的箭头方向总是一致的:

要么都由S指向D,要么都有D指向S。

    04  MOS开关实现的功能

1)信号切换
    2)电压通断

05  MOS管用作开关时在电路中的连接方法

    关键点:

    1)确定哪一极连接输入端,哪一极连接输出端;2)控制极电平为“?V”时MOS管导通(饱和导通)?3)控制极电平为“?V”时MOS管截止?

NMOS:D极接输入,S极接输出;
    PMOS:S极接输入,D极接输出;
    反证法加强理解
    NMOS假如:S接输入,D接输出;

    由于寄生二极管直接导通,因此S极电压可以无条件到D极,MOS管就失去了开关的作用。

    PMOS假如:D接输入,S接输出。

    同样失去了开关的作用。

    06  MOS管的开关条件

    N沟道—导通时 Ug> Us,Ugs> Ugs(th)时导通;

    P沟道—导通时 Ug< Us,Ugs< Ugs(th)时导通;
总之,导通条件:|Ugs|>|Ugs(th)|。

    07  相关概念

BJT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双极性晶体管,BJT是电流控制器件;
FET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场效应晶体管,FET是电压控制器件。
    按结构场效应管分为:结型场效应(简称JFET)、绝缘栅场效应(简称MOSFET)
两大类
按沟道材料:结型和绝缘栅型各分N沟道和P沟道两种。
按导电方式:耗尽型与增强型,结型场效应管均为耗尽型,绝缘栅型场效应管既有耗尽型的,也有增强型的。
总的来说场效应晶体管可分为结场效应晶体管和MOS场效应晶体管,而MOS场效应晶体管又分为N沟耗尽型和增强型;P沟耗尽型和增强型四大类。

    08  MOS管重要参数

①封装
②类型(NMOS、PMOS)③耐压Vds(器件在断开状态下漏极和源极所能承受的最大的电压)④饱和电流Id⑤导通阻抗Rds⑥栅极阈值电压Vgs(th)

    09  从MOS管实物识别管脚

无论是NMOS还是PMOS,按上图方向摆正,中间的一脚为D,左边为G,右边为S。

或者这么记:单独的一脚为D,逆时针转DGS。
    这里顺便提一下三极管的管脚识别:同样按照上图方向摆正,中间一脚为C,左边为B,右边为E。
管脚编号

从G脚开始,逆时针123。

    三极管的管脚编号同样从B脚开始,逆时针123。

10  用万用表辨别NNOS、PMOS

借助寄生二极管来辨别。将万用表档位拨至二极管档,红表笔接S,黑表笔接D,有数值显示,反过来接无数值,说明是N沟道,若情况相反是P沟道。

    11  画一个MOS管

网友:
    箭头指向G极的是N沟道;
箭头背向G极的是P沟道。

网友:
    三极管三个极的判定
G极(gate)—栅极,不用说比较好认;
    S极(source)—源极,不论是P沟道还是N沟道,两根线相交的就是;
    D极(drain)—漏极,不论是P沟道还是N沟道,是单独引线的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