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时域求解器仿真速度和带宽关系

楼主(2021-12-07):
CST微波工作中时域求解器的激励信号具有一定的带宽。时域信号越短,则信号所覆盖的带宽就越宽。换言之,仿真带宽越宽,则仿真总信号时间越短,即仿真速度越快。

当然,一味地增大带宽来试图降低仿真时间不不可取的,要遵循以下准则:

a) 最高频率设置为所需仿真的最高频率乘以 1.3;

b) 最低频率设置尽可能地低。但不要低于波导的截止频率。如果端口可以传输TEM 波,则可以设置为0。 如果在扩展后频率低端有振荡,那么设置最低频率应高于这个谐振频带。否则会在瞬态响应中激励起振荡反而增加了仿真时间。

网友:
    最高频率设置为所需仿真的最高频率乘以 1.3

网友:
    如果在扩展后频率低端有振荡,那么设置最低频率应高于这个谐振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