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适配器不良的问题

楼主(2021-12-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风扇关机出现的干扰是浪涌吗?风扇产生的干扰属于CCC种的那一项
适配器在风扇关机时会重启,适配器符合CCC标准吗?
    事情是这样的:
    1、前段时间客户反馈,公司的一款机器会重启,最后排查到是适配器遇到干扰时会重启,当时测试发现一台美的的风扇关机会引起,适配器会跟着断电,会导致设备重启
2、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因为测试库存的适配器发现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适配器厂家有重新提供一款样品,改善后的样品可以,之前的样品厂家回复说也是符合CCC标准的

网友A:
    风扇开关机会产生一个尖峰脉冲,应该在电路中做滤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开关机会产生一个尖峰脉冲,应该在电路中做滤波处理

    是的,厂家也回复风扇拔电情况下,电网干扰串进电源,电源保护了。
    这种尖峰脉冲频率不高吧,一般要如何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