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CB封装时将矩形孔做成椭圆孔,如何计算椭圆孔的尺寸大小?谢谢

楼主(2021-12-07):
    做PCB封装时将矩形孔做成椭圆孔,如何计算椭圆孔的尺寸大小?谢谢

网友:
    可以用Pad来代替,Pad的X和Y半径不一样就是椭圆,这样大小就能知道了

网友:
    用机械层辅助先画出矩形需要的大小,然后放到椭圆孔里去比对即可,调整椭圆孔直至可以放下矩形

网友(2022-01-14):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椭圆长=矩形长+宽
    椭圆宽=矩形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