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虚拟机WIN7鼠标不能定位到输入的位置

楼主(2021-12-07):
    vmware虚拟机安装WIN7系统,pads9.5软件里输入“S 0 0”时鼠标不能定位到输入的位置(即原点位置),会偏移,是什么原因呢?要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鼠标定位不准

楼主:
    是,在pads软件里出现鼠标定位不准,偏移,比如:在PCB里我输入“S 0 0”原点位置,光标会跳到原点位置,但按下鼠标左键时就偏移了不是定位在原点位置上。有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