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等间距的skill

楼主(2021-12-07):
    请问谁有allegro 走线等间距的skill,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Custom Smooth也是布线优化修线命令的一种,主要是让走线短,直,并且让走线拐角尽可能的少,如图所示的布线情况。这种时候就可以使用Custom Smooth命令一键优化。

网友(2022-07-0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也要

网友:
    內建不是就有這個功能"Custom Smooth"

网友:
    这不是系统自带的功能吗,在约束管理器里输入间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