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的问题

楼主(2021-12-08):
    有个项目采用的瑞昱的蓝牙SOC做主控芯片,但布完板后,程序下进去运行良好,但过一端时间会重启,我把单片机的复位脚电容都拆掉了,还是重启,电路板上有NB模组,电机驱动,蓝牙天线等,请大神指导下,单片机重启的原因都有哪些?

网友A:
    MCU频繁重启,如果重启时间是固定的,那么很大可能就是开了看门狗而没有及时喂狗。如果不是固定时间,那么可能原因有:
1.供电电源不稳;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源波形以及复位引脚波形,电源引脚一定要加去耦电容
    2.程序异常,检查程序是否有异常,内存溢出或中断处理异常,程序错误导致软件指令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频繁重启,如果重启时间是固定的,那么很大可能就是开了看门狗而没有及时喂狗。如果不是固定时间,那么 ...

    电源测量了,很稳定,软件里也及时喂狗了,监控也正常喂狗。还存在接上仿真器,就运行比较稳定,拔掉就会出现重启

楼主:
    电源测量了,很稳定,软件里也及时喂狗了,监控也正常喂狗。还存在接上仿真器,就运行比较稳定,出现几率小了很多,拔掉仿真器重启几率变大

网友:
    复位脚最好加上拉电阻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