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全志 A40i / T3对CAN的支持

楼主(2021-12-08):
全志A40i或者T3的CPU中无CAN控制器,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会用到CAN,通常会采用SPI转CAN的方式。

在OKA40i-C底板上,有一路SPI,但由于电压与mcp2515的电压不匹配,所以会采用串口2的这组复用为SPI外接mcp2515模块。

根据CPU手册第三章描述,可以将PI17-19复用为SPI1,采用PH08作为中断。
A40i/T3采用sys_config.fex或者dts 配置引脚复用功能,下面我们采用dts 进行配置。

01-打开SPI1
修改sys_config.fex,将uart2的配置去掉,打开SPI1的配置。
同时将PH08注释掉:
同时修改设备树:

02-修改defconfig
采用通过其他平台验证,且适配设备树的驱动mcp251x.c,
修改defconfig 配置文件:
Networking support ---> CAN bussubsystem support--->CAN Device Drivers --->Microchip MCP251x SPI CAN controllers选中。
同时选中SPI配置,默认已支持,此处不再说明。

03-配置iproute
文件系统:
buildroot-201611/configs/sun8iw11p1_hf_defconfig
需要配置上BR2_PACKAGE_IPROUTE2=y.
重新编译,并打包镜像,烧录。

04-测试can0节点
启动之后,ifconfig 查看出现can0节点。使用以下命令进行测试:
ifconfig can0 down
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triple-sampling on
ifconfig can0 up
cansend can0 123#12345678
candump can0
如果有必要请联系飞凌技术服务人员,提供patch文件。

注意事项
在设备树中,用作中断时,因A40i/T3只能使用PH组的引脚复用为中断,在设备树中设置中断时的如下:
interrupt-parent = <&pio>;
interrupts = <8 0>;
另外,需要注意驱动中的中断触发方式。
原文链接:https://www.forlinx.com/article_view_794.html

网友:
A40i/T3采用sys_config.fex或者dts 配置引脚复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