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到5.5V才断开,若需要5V断开该改哪里?

楼主(2021-12-08):
电路怎么到5.5V才断开,若需要5V断开该改哪里?
9 l6 F  T8 |' J' { ! V  A9 Y% ?% V

网友:
稳压管电压数值应当小于5v以下,可以选择4.2-4.3v左右的稳压管,在R1达到0.7V以上三极管导通,即5V断开。

网友:
将稳压二极管的耐压值换成最接近5v的就行

网友:
稳压管电压+三极管0.7V就是差不多这个值,你这个电路要在R1达到0.7V以上才使3三极管导通,换成4.3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