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线仪可以做到检测水晶头的压接情况,也就是网线单头测试。单片机怎么样才能检测...

楼主(2021-12-08):
测线仪(精明鼠之类的),已经可以做到单头测试,不知道其中检测原理是什么,如何能用单片机去检测出来?麻烦各位大佬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用循环监测

网友:
之前做过检测耳机插头线的检测,是利用线间电容来判断,因为如果没接好电容必然与正常压接好的线电容有差异,但是线的长度要不小于1米,否则变化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