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函数指针如何赋值?

楼主(2021-12-08):
请教各位,我在书上看到函数指针,书上先声明一个函数,然后再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再将函数赋给函数指针。但是我按照这个方式做了之后,发现报错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
原因?

网友:
报什么错?
int (*f)(int x); //f为声明的函数指针
f=func; //func为 int func(int x) 的函数名,要保证函数指针与被调用函数 返回值与型参一致

网友:
我反复看了题主的代码,没有发现错误,但是根据编译器报的错是将int*型数据转换为int型,那就是说你的ppp变量不是一个指针变量,但是这说不过去,请问题主代码一共就这
几行吗?

网友:
参可以不用指定吗?直接写类型?好久没用C了

网友:
在函数里赋值才能通过,如果在全局空间声明时必须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