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宽度与电流关系怎么计算?

楼主(2021-12-08):
想请教下PCB布线宽度与电流之间怎么计算?查询到的经验公式有的写10mil可以过1A,有的写40mil可以过1A。请问有经验公式可以参考吗?

网友:
承载值是在常温25 度下的最大能够承受的电流承载值,因此在实际设计中还要考虑各种环境、制造工艺、板材工艺、板材质量等等各种因素

网友:
用铜皮作导线通过大电流时,铜箔宽度的载流量应参考表中的数值降额50%去选择考虑

网友:
铜箔厚度有0.5oz(约18μm),1oz(约35μm),2oz(约70μm) 铜,3oz(约105μm)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