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反向恢复时间怎么理解

楼主(2021-12-08):
mos管的反向恢复时间怎么理解?

网友:
二极管在接反向电压的时候,在两边的空穴和电子是不接触的,没有电流流过,但是同时形成了一个等效电容,如果这个时候改变两边的电压方向,自然有一个充电的过程,这个时间就是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
反向恢复时间是针对二极管说的,不是MOS

网友:
mos管以常见的n管为例,只要没有打开,在mos管ds之间加正向电压是不通的,加反向电压由于体二极管的存在,反向电压只要大于这个体二极管的死区电压是可以导通的,不管mos管有没有去打开它,导通压降大体都在零点几伏,不同应用条件,这个数值有点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