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配线柜如何选择,又该怎么安装?

楼主(2021-12-08):
    随着网络传输需求的快速增长,数据中心运营商必须寻找能够提供更高性能而无需扩展到更大物理空间的高密度线缆管理设备。光纤配线柜/odf光纤配线柜作为重要的光缆管理设备,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以存储、组织、管理与保护光纤电缆。为了帮您更好的解决光纤配线柜问题,本文将对光纤配线柜进行讲解。
    什么是光纤配线柜
    光纤配线柜又可以称为光纤配线箱,是odf光纤配线柜的升级版,也是用来进行光纤端接、光纤熔接、光纤配线和光纤存储,但是其采用了箱内托盘向下滑出式设计,这样则既可以安装适配器面板,又能安装高密度MPO/MTP配线盒,是目前局域网和数据中心常用的配线工具,能确保长期可靠的网络传输。

    光纤配线柜有各种规格,常见的有机架式、壁挂盒式。以U或RU为单位,指的是设计用于安装在机架中设备的高度,通常有1RU, 2RU, 4RU尺寸。有滑出式、带推拉抽屉式设计,不仅可灵活布线而且能很好的保护光纤,是数据中心理想的布线管理解决方案。
    光纤配线柜将光纤线缆的端接变得易于管理,主要用于光缆的引入,光纤的交叉连接、光纤跳线的储存、配线输出等,可实现光纤熔接、光纤端接、光纤适配器、连接器和电缆连接头的整合。
    当光纤密度提高时,如何有效管理及组织大量的跳线变得异常重要,一个好的光纤配线箱将需要具备易于管理跳线变更的功能。光纤配线箱可有效的对光缆进行终接、保护及管理,是光网络传输过程中的重要设备。
光纤配线机柜的结构
    开始在光纤配线箱内安装光纤之前,我们应先来了解其构造。下面以一个简单的光纤配线箱为例介绍其结构,如下图:这种光纤配线盒的前面板上可安装3个适配器面板,盒内有两个线轴来管理盒内的光纤。

    上图中分别用序号标出了光纤配线箱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序号分别代表的是:
    1:光纤适配器面板;
    2:弯曲半径控制夹;
    3:前面板配件;
    4:插栓和插孔;
    5:支架;
    6:主干或互连光缆进线孔。
    光纤配线柜与odf光纤配线柜如何选择
    如今供应商提供的odf光纤配线柜的基本功能几乎相同。最大的区别是它们有不同的形状和规格。选择合适的配线柜您可以根据以下几点判断:
    ①odf光纤配线柜19英寸标准机架式有144芯、288芯、576芯和720芯等不同规格。odf光纤配线柜主要是为了实现灵活的布线接入,因此可扩展的框架设计是进行全面线缆管理的基本条件。
    光纤配线柜的19英寸标准机架式有1U、2U和4U可选,其向下滑出式设计与带推拉抽屉,不仅可以灵活布线而且能很好的保护光纤,同时还能搭配MTP HD配线盒或HD配器面板及MTP线材,是骨干光缆和有源设备间理想的互联和交叉连接的理想设备。
    ②odf光纤配线柜采用SPCC封装外壳,能与高密度拼接托盘结合使用,自带光缆固定板、绕杆轮与配线业务框,是光缆固定与管理的基础保护设施。
    光纤配线柜采用SPCC冷轧钢板封装外壳及粉末涂层,能提高机箱外壳使用寿命,防止外壳划伤和锈蚀。同时自带绕线轮、弯曲半径控制夹、应力消除支架、粘扣带固定座和扎线架等,是数据中心MDA、IDC或HAD配线区域光纤主干连接及配线管理的理想选择。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光纤配线柜具有odf光纤配线柜的所有功能,同时还进行了进一步升级,是数据中心的首选搭配。odf光纤配线柜则更适用于光传输网络和光传输设备之间,以及光纤用户接入网的线缆间的基础保护与接入。未来,随着网络传输数据的进一步增长,odf光纤配线柜可能会逐渐被光纤配线柜所替代。
    光纤配线柜安装方法
    1:在机架上安装光纤配线箱
    这一步骤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在光纤配线盒两侧分别安装好支架,然后用螺钉将支架固定在机架的指定位置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在安装光纤配线箱之前,首先应根据需要确定好配线盒的安装方向。

    2:在光纤配线箱中引入光缆
    在机架上固定好光纤配线箱后,就可以将光缆穿过进线孔引入到配线盒内。这时需要准备一个合适的护线套,以帮助我们将光缆引入并固定在光纤配线盒内,这里的光缆通常使用的是预端接分支光纤跳线或尾纤。

    3:在光纤配线箱内分配光缆
    由于光纤配线箱的前面板是可以进行抽拉活动的,配线盒内的光缆干线长度应足够长,如下图所示,为了确保配线盒的前面板完全抽拉出来时,光缆不会承受过多的拉力,A和B之间的线缆长度应至少为31英寸:
    固定好光缆干线后,就可以开始着手各分支光缆。首先,分别将各个预端接的光缆连接到适配器面板上,确保端口一一对应;然后通过弯曲半径控制夹将光纤适配器面板固定到配线盒的前面板上,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不要超过各个光缆的弯曲半径。

网友:
    在机架上固定好光纤配线箱后,就可以将光缆穿过进线孔引入到配线盒内。

网友:
    光纤配线柜有各种规格,常见的有机架式、壁挂盒式。

网友:
    在机架上固定好光纤配线箱后,就可以将光缆穿过进线孔引入到配线盒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