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类] PP 和core的耐压值

楼主(2021-12-08):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PCB安规的问题,不同层高低压线交叉会不会被击穿?pp和core的耐压值是多少?

网友A:
    不同层的绝缘厚度就隔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层的绝缘厚度就隔离掉了

    根据厚度,太薄的需要加工时让板厂做耐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