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保险丝选型选对了吗?

楼主(2021-12-08):
保险丝(fuse)也被称为电流保险丝IEC127标准将它定义为"熔断体(fuse-link)"。其主要是起过载保护作用。电路中正确安置保险丝,保险丝就会在电流异常升高到一定的高度和热度的时候,自身熔断切断电流,保护了电路安全运行。
为什么在像bm-235bmr 786这样的仪表上606000计数表或60 000计数表,量程为600毫安保险丝已经熔断了?因为提供的保险丝并没有600毫安实际上是400毫安
(1)
是的,这些所提供的保险丝实际上只400毫安
(2)
保险丝上面标的:HV620 400mA 1000VAC/DC
现在,请确保您要更换的是万用表上的保险丝确保额定电压600如果实际上是600毫安范围,那么如果您实际放置600会发生什么情况
(3)
通过读取图(3仪表数值,可以看到目前有400毫安电流通过,而我只用了一个保险丝但是保险丝并没有熔断,因为保险丝的额定值400毫安额定值不是实际跳闸的值而是维持当前状态继续工作的额定值,400毫安电流通过保险丝,它不会熔断的,只有当它超过400毫安时,它才会开始熔断。
让我们看一下astm保险丝的数据表
(4)
图(4)中HV620.0.4额定电压1000400毫安的工作量,而实际400毫安的电压降很大的。了解负担电压的吗负担电压就是让最大电流的电流通过然后通过最大电流值获得大的负担电压值。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给你实际跳闸电流,但给了额定电流保持当前状态的电流,这里有一个神秘的数字,被称为“融化”热能,它是以电流的平方乘以t得到的,这t是一个时间单位,就是熔断保险丝所需的基本热能
现在,你可以用你知道的400毫安,计算一下融化保险丝所需的时间。但这并不能真正算出融化所花费的时间所以出于实际目的,更具学术性那就必须看一下特性曲线如下图(5):
(5)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些时间与电流曲线,不要担心,这是熔断器制造商都会为您提供的资料,您只需要查看实际的各个特定曲线不幸的是,这个特性曲线表里看不到400毫安特性曲线但是可以看到500315毫安特性曲线在它俩中间应该就是400毫安特性曲线但是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因为400的情况下,它会超出规模所以我们可以实际测量一下这个温度,因为它在工作的时候,温度会慢慢上升,实际上图(3那个保险丝已经在工作了,但是我不知道它工作了10分钟?还是15分钟
(6)
现在它的温度可能是37度,接着它会产生更多的热量而这些热量是要散发出去,但是我已经关空调,保险丝产生的热量就会通过金属保险丝触点消散,并进入印制电路板之类的东西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保险丝最终被熔断,但根据数据表,这将需要很长时间,并且还有制造公差就像典型的曲线,它们不绝对保证一样,或者我们期望在600毫安时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正在计时,100200300秒,介于300400秒之间,保险丝在600毫安的电流下被熔断了。
数据表来看,它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实际测量的时间超过所需的时间
(7)
因此,用足够的时间来度量您的当前值600毫安最大值600毫安,保险丝足以保护您的仪表,使最终会熔断,甚至可以肯定,如果如果电流更大,它会更快地熔断。
我们可以自己去买一个放大器,然后做个实验看一下,如果把保险丝放到一个放大器上,要熔断它大概需要几秒钟
现在来聊聊保险丝的工作原理吧!
当电流流过导体时,因导体存在一定的电阻,所以导体将会发热。且发热量遵循着这个公式:Q=I2RT;其中Q是发热量,I是流过导体的电流,R是导体的电阻,T是电流流过导体的时间;依此公式我们不难看出保险丝的简单的工作原理了。当制作保险丝的材料及其形状确定了,其电阻R就相对确定了(若不考虑它的电阻温度系数)。当电流流过它时,它就会发热,随着时间的增加其发热量也在增加。电流与电阻的大小确定了产生热量的速度,保险丝的构造与其安装的状况确定了热量耗散的速度,若产生热量的速度小于热量耗散的速度时,保险丝是不会熔断的。若产生热量的速度等于热量耗散的速度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也不会熔断。若产生热量的速度大于热量耗散的速度时,那么产生的热量就会越来越多。又因为它有一定比热及质量,其热量的增加就会导致表现温度升高,当温度升高到保险丝的熔点以上时保险丝就发生了熔断。这就是保险丝的工作原理。我们从这个原理中应该知道,您在设计制造保险丝时必须认真地研究您所选材料的物理特性,并确保它们有一致几何尺寸。因为这些因素对保险丝能否正常工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您在使用它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地安装它。
那对于保险丝而言,它的基本组成包含哪些部分?一般保险丝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熔体部分,它是保险丝的核心,熔断时起到切断电流的作用,同一类、同一规格保险丝的熔体,材质要相同、几何尺寸要相同、电阻值尽可能地小且要一致,最重要的是熔断特性要一致,家用保险丝常用铅锑合金制成;二是电极部分,通常有两个,它是熔体与电路联接的重要部件,它必须有良好的导电性,不应产生明显的安装接触电阻;三是支架部分,保险丝的熔体一般都纤细柔软的,支架的作用就是将熔体固定并使三个部分成为刚性的整体便于安装、使用,它必须有良好的机械强度、绝缘性、耐热性和阻燃性,在使用中不应产生断裂、变形、燃烧及短路等现象。
(8)
其实,关于保险丝的类型还有很多,上面我们介绍的只是保险丝中很常见的一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再好好研究一下其他类型的保险丝,关于保险丝就简单介绍到这来,希望对做项目和器件选型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当电流流过导体时,因导体存在一定的电阻,所以导体将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