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调整page大小的TCL

楼主(2021-12-08):
是否有TCLcommand可获取目前page的大小调整page大小的TCL?

网友:
要改当前图纸,在图纸列表页面中,鼠标右键点击要改的页面,然后选"schematic page property",就可以在弹出的窗口中改了.

网友A:
可以使用GetSize和SetSize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GetSize和SetSize函数

可以请兄弟说清楚一点吗?
GetSize SetSize 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GetSize和SetSize函数

我查到
GetSize(status) : returns int
Class boSymbol(DboGraphicObject):
Parameters: status: DboState &

SetSize(size) : returns DboState
Class boPage(DboBaseObject):
Parameters: size: CSize

有点看不懂,是否可以给个范例?

网友:
ex1lPage GetSize [DboState]

ex2lPage SetSize $lNewSize

lPage: dbopage; lNewSize: CSIZE